有奖问答~!!DELL D830的一个接口 不认识 谁认识进来拿分!!!

楼主(2011-04-20):
板号:DAOJM7

接口坏掉了、下面是USB、上面的不认识!

首先不是USB接口、 也不是E-SATA、、可能是是DELL专用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了、、能让我在淘宝上买到这个接口就OK了 、、  奖励就是加分、我会拉人来给你加分的

网友:
应该是USB借口

网友:
有点像E-SATA

网友:
像是个Esata口

网友:
上面的是 DELL独特的辅助供电接口。下面的是USB2.0接口

网友:
请问奖励是神马?

网友:
肯定是USB借口   可能是它里面有别的东西插进去拔不出了吧

网友:
下面再说是USB的我就扣分了!

回帖之前看下帖子是最基本的了吧、、怎么也该看一眼那个图纸吧!

网友:
专门接dell外置光驱用的接口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1402440017/Image/T]M1F4(3%M56_ELPU{G65ID.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接口是dell专用的辅助供电USB2.0合体接口这个机器还有个9针串口这种机型很少有9针串口

网友:
这个是外接光驱,电池,硬盘的接口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摸一样的板,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接口

网友:
买个便宜的29元的底座扩展坞  上面有 应该是外置光驱借口

网友:
会不会 USB3.0接口!

网友:
dell的外置usb光驱口

网友:
网络慢 以为卡住  回复3次

网友:
网络慢 以为卡住  回复3次  IE9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32317728   淘宝链接  估计只能从底座扩展坞 拆 成本高点 但是底座扩展坞 还能用

网友:
我看就换个普通的口完了,看看客户同意吗

网友:
戴尔专用接口

网友:
可能是dell独家的接外接设备的 接口,ACER有款小本是带外置光驱的 ,仅代表个人看法,不对莫拍砖

网友:
USB  外置光驱

网友:
那是外置光驱用的

网友:
是DELL 专门接 外接光驱用的接口

网友:
知道是什么接口了、、不要跟帖了、、让它沉吧

网友:
这个就是dell的外置usb光驱口

网友:
这个借口貌似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