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能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20):
求助;;ACER 4736进水,些机器是从鼠标的按键位置进去的,拆机清理过了,没有明显烧的地方,测有3V 5V 能加电,电流上到0。31A后掉电,初步判断CPU供电的问题,测量ISL6262的48脚只有1。13V 的电压,几秒钟后就没有了开关灯也不亮了,这个芯片的供电是谁给它的,不知往下怎么检修,请高手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
找图纸呗,只有找到图纸慢慢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