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 重启后死机 停在滚动条那

楼主(2011-04-20):
今天接HP 4411 机器!来的时候是蓝屏 ,检测硬盘没问题 ,全部格式化后做系统 ,XP
系统做完后一切正常!就是重启时停在滚动条那里!系统装的肯定没问题!以前装过跟多4411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位高手能赐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先去掉所有外设看看,不行换南桥。

网友:
最简单的开始换自己的内存装bios刷新版

网友:
- 我遇到这样的条件好几次。 一般都是把光驱拿掉 就可以了。 如果还是不行。就在做下南桥

网友:
还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也可能是外设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的话就刷下BIOS 了,再者就弄南桥了

网友:
南桥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