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少量坏道 PE速度很慢 数据怎么办啊

楼主(2011-04-20):
坏道不是很多 , 用什么方法可以导出数据阿!大家帮帮忙
硬盘

网友:
把硬盘挂到一台好机器上,挂从盘 应该可以

网友:
diskgen 3。0 版本的 进PE 然后 运行 或者就格掉在恢复

网友:
就是怕真空包坏 , 反正又不赚钱 .回家再试下

网友:
把硬盘对克一下。

网友:
对刻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先做LBA克隆,然后用克隆盘做数据恢复

网友:
直接用3K导出数据 安全快速

网友:
最好的工具就是PC3000 DE

网友:
用hdduplacator把硬盘克隆到新的硬盘上,如果硬盘有坏道的话,用恢复软件扫描的话容易把硬盘磁头弄残废

网友:
梁程
的帖子
如何做LBA克隆,

网友:
直接把坏道屏蔽了 。后面的分区表也坏了 。看着越来越纠结的盘子 ,

网友:
用克隆硬盘的专用软件对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