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T43不认USB接口故障维修

楼主(2011-04-20):
一块T43集显料板(不知道是T43还是R52,光板过来的)修好后,测试USB无响应,打USB数据线阻值,正常,600-700左右,具体多少不记得了,测5V供电,正常,测OC#信号,正常,2.6V左右.测时钟有,48M(其实能开机,也说明是有的,不然没有时钟会挡在55这个码).更换南桥故障依旧,拆下南桥测所有USB模块供电,均无断线,再次装上一个良好的南桥,故障依旧.打开图纸搜索USB,按信号一一查找,均没有异常,维修进入死区。昨天有人打电话要买板,实在没有办法,只要再修,再次搜索到电路图22页时,发现有两个这样的信号,V5REF及V5REF-SUS,是个5V基准,但具体是谁的基准不是很清楚,唯一值得怀疑的就是他们都非常靠近USB供电,按常理,可能与USB有关,经检测,发现为R893损坏(电阻上的焊盘断裂,造成无穷大,在电阻上面的边缘又还可以测到正常的电阻)。找同型电阻更换后,测试通过,因此,USB不认的故障,除了常规的时钟,供电,USBPLL,对地阻值外,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基准的电压。

网友(点评):
小弟是个菜鸟,想请教楼主四个问题,1就是USB的时钟是在时钟芯片上面测吗。因为USB口只有四个吗 分别是供电,数据两跟。接地2。就是USBPLL是什么信号 3 OC#信号时什么 4就是时钟芯片没有发现EN信号角怎么找开启信号

网友:
是啊!不过如果楼主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是的 ,再详细点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能修到这一步,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啊,我还没修过这么麻烦的USB不能用。

网友:
第一次评分,竟然点到楼上去了.晕死.小光...莫得办法啊.

网友:
这个修到这,确实是很多人莫得法了,到了死区了。楼主让人修USB口又多了一条路,这经验非常有价值。

网友:
我的回复怎么两天了,还没审核通过,这么好的经验沉了可惜。
这个修到这,确实是很多人莫得法了,到了死区了。楼主让人修USB口又多了一条路,这经验非常有价值。

网友:
USB故障的我换了南桥都好了的,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样的故障,真是太难修了,不过分楼主学到这个经验十分宝贵啊!

网友:
还真没想到USB相关的有这么多信号

网友(2011-05-22):
谢谢楼主,还真没有想到USB还有这么多信号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

网友:
图要是全一点就好了    半截没法看  直看到电压

网友:
楼主检测的这么详细!值得我们新手们学习

网友:
Lz很细心啊!      这样的故障也能   天测出来 !  呵呵   值得学习   下次遇见这样的故障的注意了!      呵呵    LZ辛苦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