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泰信969A不加热了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04-20):
几个月前在基地买的都没用几次,现在问题是可以发热,但温度调250和350感觉都一样,调到400连电脑电源的电容都下不了,锡几乎不化,我拿了25W的便宜货都溶得了,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发热芯太垃圾,到了高温就不稳定,也有可能是发热芯老化,换根新的试试,如果不行就是主机电路板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了问题了,一般这种情况只能返厂了

网友:
这种情况要返修。。

网友:
也许是发热芯老化了,使用过久了。

网友:
换个焊嘴试试!!没有足够的热量,极易造成虚焊!!可供这款焊嘴,用起来极顺的!!

hjq
在哪买的呀 什么牌子的?

网友:
此焊嘴是自己DIY的,正在找厂家代工量产,若需要可联络我!!

网友:
请问多少钱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