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集显挡EB B6故障维修

楼主(2011-04-20):
一块T43主板,开机挡EBB6,查代码表,无相应说明,不插硬盘,可以过,到BIOS都正常,上光驱也正常,进PE正常,说明故障就在IDE接口到转换芯片之间,分析IDE接口,可知,在不插硬盘的情况下,IDE口上的每一条线都只是和转换芯片通过一个小电阻相连,无其他分支电路,直接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打电压降,如果有断线或者是电阻损坏,阻值肯定会为无穷或者与其他相差较大,根据图纸一一测相应脚,发现IDE18脚对地压降为无穷,查为R591断裂损坏,更换后测试OK。详细图纸请参考电路图24页。

网友:
不行啊 自己真的是太菜了 一点都看不懂啊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很可能就会去整南桥了,楼主是理性加理论过关,思路清晰才能最快找到故障点。

网友:
思路也太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