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待机时有5v吗

楼主(2011-04-20):
板号:A6VC_R20      接修时  U31已被拆除   Q51 Q53已坏  我把这三个件
补上后 3.3v有了 5v没有  机子现在不触发   这个5v是开机才有的吗
我看图纸应该  是待机下有啊  请高手指点

ASUS A6000 A6VC_R20.pdf

网友:
开启信号 ,FB   BST,顺便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弄错了  这个5v是开机后才 有的      现在的情况是不触发 碰南桥的晶振时有时能开机 晶振 。协振电容、南桥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不知什么愿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