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11-04-20):
去年给伙计装了台电脑 现在是花屏。玩天龙八部 挂两个号再跑03版3D 跑二分钟退出,切换到游戏就花屏,跟着死机蓝屏重起。换新显卡。内存。CPU。驱动一样花屏,都三天了还没解决。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问题
cpu
显卡
电脑

网友:
显示器换了吗,还有数据线,试试吧

网友:
换过了,都不行

网友:
显示器没问题吧,北桥供电偏低也会花屏的,

网友:
靠,不会是北桥吧

网友:
给北桥装个风扇,看看能不能延长花屏前的时间。如果花屏明显推迟了或好了,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和北桥连的呢,有可能啊

网友:
应i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全明白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
给北桥加散热吧,太热了切换时候功率加大就花了

网友:
你是同时挂的游戏和3dmark吗,看看温度是不是高了另外,显存不够也会花屏的

网友:
装了搜狗输入法吧
卸载了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只能跟换主板了,呵呵。看看还有没保修啊

网友:
看楼主的情况,应该是散热引起的,观察一下,各个地方的温度

网友:
北桥的可能大一点 不如换板好一点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也是玩天龙八部,进游戏就花屏很卡,其他就不花,什么都换过了,,准备动北桥了,,但心想是不是游戏设置的问题哦,结果在设置里面把显卡加速关了,就OK了!!!不妨试试,在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游戏的问题吧,开别的花不花啊

网友:
如果玩别的不花 一可能是显卡部分的问题 二可能是桥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