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3Z笔记本键盘窜键,外接USB键盘正常

楼主(2011-04-20):
(无正文)

网友:
能啊,这就是明显的键盘进水了

shuang1988 -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不能绝对的确定是键盘坏了。键盘坏。键盘管理芯片坏。BOIS程序出错都有可能。USB键盘是直接进南桥的。只是用原装键盘代换后正常才能确定是键盘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楼说的很对我就碰到过因为BIOS程序问题导致键盘故障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明是键盘就有问题
主板还有问题的可能

网友:
这台笔记本是接上键盘后再用鼠标左键单击某个图标,就会出现提示要不要删除此图标,把键盘拆了,鼠标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是不是键盘进水了,还有华硕的键盘芯片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出现提示要不要删除此图标       肯定删除键也连键了,

这种情况 最直接的就是换个键盘一试便知

网友:
不一定最好换个试好要不问哈客户是不死进过水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遇到这个问题 非得客户说进过水 你才去找个键盘试么??我的意思是说像知道那的问题有条件就换一个一试明了

网友:
2喽  太过于 草率了

网友:
是的有3个原因  ec芯片  键盘 和bios

网友:
键盘进过水    键盘面大   没进过水 就得测了

网友:
先换键盘试下,在考虑主板

网友:
大多是键盘问题 另外EC和BIOS也会比较少

网友:
大多的情况就是键盘的问题,再者是EC,还有就是BIOS了,不过就是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