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显存要怎么代换

楼主(2011-04-20):
请教各位显卡的显存要怎么代换

网友:
换相同的代换就行了,和一般的芯片一样的焊法,BGA的就要细心了。方法都差不多。
怎么判断就是显存坏了,才是难点。

网友:
显存容量和位数相等,形状大小

网友:
找相同的代换,

网友:
问下,显存颗粒怎么知道那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呢?
用Mats,测试结果看不懂,只知道有颗粒坏了,具体那个不知道,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