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双引导U盘

楼主(2011-04-20):
同事说可以量产一下 变成CD引导 我做了 可是调了CD  ROM 引导 没效果呀 !!怎么办?

网友:
双引导,我个人认为没必要,弄得不好,U盘报废。

网友:
通过;量产的都这样的,容量会变小的。

网友:
现在各种U盘PE大把。兼容性也好。不用量产这么麻烦吧。。。

网友:
我的优盘是,朗科8G,量产了一个基地的Chinafix的CD-rom.又添加了一个HDD深度PE。效果还不错。

网友:
量产后容量小了,那是因为那U盘是黑盘!

量产失败可以重新量产,不会报废!

网友:
安装U盘双引导,我也做过 但不成功 做好了第一个 可以 再加一个 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