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新手级的故障解决!

楼主(2011-04-20):
前几天我不是发了个AOC旗下的瀚视奇的维修解决吗?这次这个和那个是客户一起网购回来的杰作!看来不知道是AOC为了省钱还是这彻头彻尾的是个拼装货,废话不多说!
故障:开机正常,使用1小时左右,先灭屏随后3-5分钟灭灯管!
  说实话我走了不少弯路!故障出现时我就检查平供电!5V5正常;检查3V3也正常!按照和这个一起网购的瀚视奇的修复思路着手检查电源以及高压部分的电容滤波等;无异常!没了头绪,因为就算是屏供电的5V5出现后级滤波不良等等,5V5是由高压电源板直接供给,那么高压不会直接保护的,所以这就成了结症了!
   随后,修到直接黑屏后;着重检查驱动板的时候,在用焊台去掉1084的时候,在它的附近有个3欧2W的保险电阻,冷却的时候是3欧,但是发热的时候就阻值发生变化,也就是在去掉1084的时候跑电路测量它的阻值变到8欧,装上1084后通电检查供电端是3v3过保险后阻值变成2.2左右,换掉后上屏检查10小时正常!

网友:
学习经验了  楼主下次在有这样的多发点分享

网友:
保险电阻应该量的出好坏啊

网友:
不错哦,经验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所以我也奇怪~但是温度低的时候的却是3欧,温度上升后阻值随温度上升到8欧,阻值增大电压随之降低,导致驱动板芯片电压供电不正常自动关闭,但是按说驱动板自动关闭后应该指示灯灭掉,可是指示灯却是蓝色,证明驱动板是有信号的状态下(不插屏的状态等是黄色);驱动板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后高压的开关功能也随之关闭!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心得说法吧!

网友:
保险电阻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