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36C 不触发,南桥是否环了?

楼主(2011-04-20):
Sony VGN-S36C 待机电压0.1V,不触发,测二个USB端口数据线对地阻值,一个是25欧左右,一个是420欧左右,这样是不是可以证明南桥坏了。。。请高手指点..多谢

还有放电放过也无法触发。。

这个板子的南桥是什么型号的

在线等。。。急

网友:
高手指点..多谢
急啊。

网友:
没什么好问的,加焊一下南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