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530S 故障,高手请留步。

楼主(2011-04-20):
此机器故障现象为,按开机键后,数秒后才亮机, 进BIOS速度很慢很慢, 此机换上别的内存都表现不开机现象。 坛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现象的机器,请高手解答,在线等。
另外谁有此机器的BIOS文件 传个上来,再此感谢。 HP官方下的文件是升级BIOS程序,请问下如果在DOS下面刷,成功率高不。
不开机
升级BIOS

网友:
南桥可能性很大,,,,,先刷BIOS试试,再做南桥

网友:
头好大
的帖子
这个BIOS文件貌似很难找到,
在DOS下刷风险大,刷后怕都不亮机了。
此机只认原本的内存,纠结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