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31 开机不灵

楼主(2011-04-20):
拆开之后 我先量了一下开关 好像是偶尔不灵 就直接换了个 是贴片开关 装上一试还是老样子,怎么办。。。

网友:
开关电压多少,讲清楚一些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4的样子,我万能表有点不准。

网友:
看看开机电路,有没有虚焊,供电稳定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每次都要按个十来下才会来, 开起来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接触、不良,细心点找嘛,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查 开关到EC信号线路有不良器件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了。不过本人水平有限。

网友:
6150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6150 在哪?    没找到 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