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04-20):
如图电容pc117和pc65的作用?。。。。追问一下,该电容坏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耦合的作用啊、、、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我也不知道对否?

网友:
是耦合电容啊.使输出端输出的电平平滑,没有突变.

网友:
叫动态反馈电容。。。用以稳定运放的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动态反馈  也可以叫实时反馈  就是开启信号触发一个后级电压   后级电压又补充开启信号使其保持稳定

网友:
在  模拟电路技术 第六版的60-75页 左右把  忘记了 哎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晕死,深度交流负反馈电容啊,防止干扰的。

网友:
追问一下,该电容坏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PC1117 为耦合电容..传递有用的交流线信号``

网友:
那个PU6A是比较器还是运放器呢

网友:
这种情况跟上面说的 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比较器

网友:
PU6A和PU6B是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