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解决)纠结的一台新机子,本人快要崩溃了

楼主(2011-04-20):
 机子是无月份给朋友配的台式机如下:CPU X240 内存黑金刚2G1333主板梅捷770芯片组可以上二代和三代的内存,硬盘WD500G显卡GT240. 客户说机子不定时蓝屏并自动重起蓝屏的时候屏幕的下面有数字从1跳到100后就自动重起。系统我换过了显卡也换过测硬盘没有问题,主板BIOS也刷过内存也换过还是不行。请问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每次蓝屏的时候下面都有数字跳到100然后就自动

机子己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意见,换了另一个牌子的内存就好了,我想问题的关见应该是两根内存都有问题单独测试我装机时的那根内存会自动关闭程序,而客户自己买的那根就是有蓝屏,现在换了根2G的威刚1333机子正常了。

网友:
你怎么没换内存呢。换换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也换过了啊还 是一样

网友:
我遇到过AMD X2  210玩3D死机,都换了最后还的U正常了。

网友:
注意查内存座周边的电阻

网友:
换一条别的厂商的内存试一下,再不行就把CPU换掉试试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查内存相关的不行就CPU也换个试试.

网友:
每次蓝屏的时候下面都有数字跳到100然后就自动重起了。 明显是硬盘有问题 重新分区装系统看看

网友:
硬盘数据线换一下看看。还不行,换电源试试。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电源有可能

网友:
看一下市电压稳定不

网友:
AMD的啊  换CPU

网友:
查一下复位电路的三极管是不是虚焊!!

网友:
驱动不对?

网友:
其他都换过了,为什么不换

网友:
还是换内存吧。

网友:
首先电源,内存排阻,最后硬盘格式化一下重新分

网友:
既然你是新机器 就一样一样的换呀  肯定能找到问题  先软后硬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去刷BIOS  不是有质保吗 ?

网友:
蓝屏时不是会有一行0X000000??吗?看下这个是不是一直一样啊。

网友:
看来要换主板才行

网友:
蓝屏先看代码什么意思在下手弄,内存的可能性大一些。
如果有条件用替换法试一下机器部件一会就能搞定。

网友:
先将硬盘重分区装系统,然后换CPU和电源

网友:
一步步 排查过去

首先 内存 显卡

然后主板  cpu   电源

梅捷主板 怪问题很多

以前我们做的时候  经常莫名其妙集成网卡坏了

网友:
格式货重装系统,不行换内存,不行再换U,再不行就换板,个人觉得电源的可能性不大,AMD的U跟U座问题多一点。所以换内存还不行就考虑U跟板子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集成网卡不行。那个好像要重新软刷下BIOS吧。以前也碰到过,去梅捷总代那,他们就刷下。OK了。。

郁闷啊。。

网友:
排除一下病毒。有的硬盘中毒,重装也不好用。找个硬盘换下,试一试。

网友:
梅捷的主板。。你配嘛就配个好主板嘛。。。纠结了哇。。。。

网友:
搞硬盘,搞下硬盘吧...

网友:
留名,学习下~~看看LZ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
我觉得硬盘线硬盘还有U这几个地方可能性大些.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支持10楼的那位帅锅...我也觉得是硬盘分区问题..

网友:
我不相信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要先找到一个基准点,确保它没问题。顺路查下去。该换的换。

网友:
我没遇见过这种问题!建议先在你这里拷拷机,看有么有这问题!排除电源问题!修好了,说一声啊!

网友:
全部换掉好了

网友:
拿到那批发商那里用新的一块主板来试,在他那 里都是用新的东西来测试,很快就找出问题。

网友:
排除法.样样换 来试嘛

网友:
楼主是WIN7吧.我记得WIN7的机子蓝屏的话就是0跳到100在自己重启的.不一定就是楼上说的硬盘的问题

网友D:
80%是内存问题吧。我记得网上有一篇文章有关于那一串数字对应的故障处理的,不过忘了在那个网页了,你去搜一下

网友:
感觉是电源不稳定导致硬盘出问题,AMD平台一定要上给力的电源

网友E:
可能是电压不稳定哈

网友F:
最直接的方法是换主板,只要不是设计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网友:
这种出现提示的东西,个人理解证明系统发现问题了!在于系统运行时出现什么故障之后他就提示需要重新启动以此解决错误问题!所以个人认为先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个人经验,主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既然是新机器就不要纠结了!找商家换!

网友:
就没听你提到换电源 CPU
总之能换的 通吃换一遍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我也觉得是电源的问题 或者是市电电压不稳找个ups电源加上试一下

网友:
你只是测了硬盘有没有坏道,请换一个硬盘,装个系统再试一下。
应该与系的关系是最大的。另外楼主如果修好之后请Call一下啊。切记切记!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得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
电源的问题 啊 你换个电源看一下 啊

网友:
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答案,很显然都有可能,但是如果都是新的东东,可以换下系统看看,你装的很可能是WIN7系统

网友:
先换电源,再换主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