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时候可以亮 有时候不可以、、、

楼主(2011-04-20):
今遇到一台显示器,可以点亮,但是多试几次又点不亮了,最后拆机量供电没有了,量电源板上的电容有三百伏,量开关管的阻值正反向都是22,后换掉开关管,故障排除、、、

网友:
看的有点晕!下次文字语言排好点!

网友:
开关管都这样了,保险还没有坏。,,还会有300V电压呀,,

网友:
学习了  我以前都是直接把板换了

网友:
楼主说的仔细点撒
让我们 这些新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