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高压板问题探讨,请留步。

楼主(2011-04-20):
    近期修LCD高压遇到一些疑问,在论坛里搜了下,也没找相关的帖子。故发帖,请高手们探讨下。
    4灯宽口的高压板,测试灯管哪根好坏有什么好点的办法? 遇到高压板修复不好的情况下,用4灯通用高压板去代换,灯管需要怎么改线?   坛友若有相关的图纸,务必传个上来,谢谢。
     遇到过优派显示器具体什么型号没记住,记性太差,    灯管接法很个性, 4根高压输出线分别接一块, 地和检测线连一块。  用通用4灯高压板代换,灯管改线一直没掌握的住。这类灯管内部又是什么样的原理,高压板上又是怎样的?  请教老鸟们讲解下,好久没见坛里管理级别的领导发贴了,那个想啊。
     LED的机器还没拆开过,新款LED显示器,那个真叫薄,  电解电容应该很少出现在LED板子上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宽口转4灯小口

网友:
你那个优派我家就有一台已经被我搞成白屏 哈哈厉害吧  显示电源板问题 搞好 用段时候出现竖亮线 原来是屏幕电路问题  瞎搞搞也用段时候  不知道咋的突然有一台冒烟啦屏电路烧的一塌糊涂 现在白屏一个 真爽 第一次看白屏

网友:
高压板该法 与测试灯管的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