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M2主板出发跑00求助!

楼主(2011-04-20):
主板型号:NFORCE16M-A V:3.0 看不出哪的问题!各个供电多正常,就是跑00,不复位!也没见哪个芯片发烫! 请问哪位见过类试的现象!请帮忙指点!
芯片

网友:
时钟有没有啊

网友:
桥虚焊,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这块板时钟是集成到桥里的!

网友:
我拿风枪吹了一下还是不行!不CPU电压只有1.1V ,不知道行不行!电源管理芯片一触发就有温度了?

网友:
是独桥,就直接加焊,不是就先焊南桥后北桥

网友:
先 加 焊,不行重植

网友:
这块板还是比较稳定的,卖了那么多,三年内基本上极少有坏的.

网友:
先刷bios,再干桥

网友:
桥要得到HT_VLD才会复位。在桥边上的三极管。总线电压过来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卡拆掉 不过这样的板子 桥虚焊的不少

网友:
我卖过很多这样的板,精英主板,桥虚焊的很少,BIOS坏得很多,刷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下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