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世纪之星电源开机自动保护问题

楼主(2011-04-20):
诚心请教各位大侠 小弟的世纪之星电源加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  再加电风扇不动。拆开清除灰尘后  各元器件均无外观损坏  电路板背面也无虚焊现象。由于我是维修菜鸟,至此就不知道该怎么查  怎么修了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电脑电源维修的PDF文件,讲得很详细透彻!
开关电源维修详解共47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9441-1-1.html

网友:
我修过一个型号和故障与你说的很吻合的电源,外观看很正常,最后查出是+5V输出整流管有一边断路,换后工作正常。希望对你有帮助。着重查各路输出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或断路。(最好焊下再测量)祝你成功!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  我这就着实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得先仔细的查后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