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进水不触发 修复

楼主(2011-04-20):
昨天客户拿过来说是机器进水了然后就去了俩家维修店去维修都修不好说要换板,他说机器本来就是买2手的,换板还不如买新的。然后就问客户水是从那进去的他说是从键盘声音开关这块,然后当客户的面把机器拆开一看·到处都是焊膏 CPU 和南桥都加过焊,而且屏线接口这块都是焊膏和一些电容都有些腐蚀的绿点·然后随便测试了几个关键的,给客户报价说是南桥坏了报价280被砍了80,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生意不怎么样都是些同行拿的机器过来修不赚什么钱·,还没有被这么砍价过这客户是做人寿保险的很会磨,心想算了总比没有的好,要不然机器进水和被修成这样子修都是浪费时间·说最快要明天才可以拿机器然后开单给客户走人,然后就开始把那些焊膏和绿色的点都洗干净,在测试各个电压 3V 5V 1.2V都出来了在测试开机键用镊子划没有触发,这个机器有通病就是3V 5V  1.8V的电容 容易出问题·有一点没有说清楚就是待机没有1.8V然后就把3V 和5v 18v的电容都换了,划开机键还是一样·然后再仔细的去看1845虚焊没有焊好,测试了它的工作条件第4脚主供电只有0.10V而且还在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掉,在测试旁边的电容都有16V供电,然后测试第4脚和16V的电容供电,用蜂鸣档去打表不通·心想肯定断线了·拆开一看第4脚的连接线到穿孔洞发黑肯定是腐蚀断线了·然后就把1845反面的电容都换掉在飞线过去,在把1845装上去,冷却开机触发了·上电0.30就不动了,CPU没有过然后再把CPU的主芯片加焊·洗干净再开机OK好了·上面还有一点没有说就是拿来插电的时候有时候突然上电0.25然后南桥很烫·其实这个机器修好运气成分挺高的·我这边修机器的技术都不怎么样都是靠忽悠。呵呵·表达能力有限各位请见谅。

网友:
南桥烫应该是缺少电压造成的、也就是 你说的缺少1.8V的供电造成的吧!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X31的没有1.8v电压的,也是MAX1845虚汗引起的

网友:
老机器了 爱出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的功底也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