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助 内存小加一条同型号内存条 不开机 单用1G条换上也不开机

楼主(2011-04-20):
求助 内存小 加一条同型号内存条 不开机 单用1G条换上也不开机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坏或不兼容

网友:
把内存槽子清理一下,擦内存金手指

网友:
把内存槽子清理一下,也擦个内存金手指

网友:
把512插在靠cpu座这一槽,1G插旁边试试,或者如果1G是800可降为667(主板BIOS可修改)

网友:
用好的512M同型号都不开机

网友:
不知何故 很奇怪 请各位高手再支一招

网友:
想问一下,你好的512M单独也点i不亮吗?同时看看诊断跑码是多少?

网友:
我机子现在工作正常 感觉512M内存偏小 想加一条512M的内存条

网友:
你可以先用这个好内存试试其它插槽是否有故障?若没有故障再加内存!

网友A:
告诉你吧,这个主板只支持533,400颗粒的DDR2内存,667和800的都不支持,所以你要看颗粒,不认那个板子打死他都不会亮机器的

网友:
现在市场内存鱼龙混杂,一定保证是好的,并且还得兼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吧,这个主板只支持533,400颗粒的DDR2内存,667和800的都不支持,所以你要看颗粒,不认那个板子打死 ...

谢谢你的提醒!我查了一下,确实如此!不过楼主的667的内存估计跑在533这一档!

945PL-A (V1.0);945PL-A (V1.1);945PL-A (V2.1);945PL-A (V3.0);945PL-A (V3.0) (Intel® PAT V2.0);945PL-A (V5.0) ;945PL-M3 (V1.0B)  ,好多版本,但是都支持的是DDR2 533

网友:
主板不支持吧

网友:
用手纸蘸些酒精,好好擦擦内存的金手指。

网友:
无论频率是多少 都是DDR2就行 800也可以向下兼容 楼主的情况1内存本身坏的 2挑板

网友:
谢谢大家 说明一下 原DDR2  667M在两条槽中均正常
因此 准备去整一条 533,400颗粒的DDR2内存试试

不知行否

网友:
谢谢大家 说明一下 原DDR2  667M在两条槽中均正常
因此 准备去整一条 533,400颗粒的DDR2内存试试

网友:
把内存槽子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