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显卡

楼主(2011-04-20):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显卡,牌子和型号都没有了,客户说DVI口显示但是花屏VGA口不显,做完bga后DVI不花屏了 ,vga口还是不显但是显示器指示灯常亮。测3基色和行场阻值正常,把74HCT86D换了故障依旧,是在是没思路了。

网友:
A卡的换门转换还是没有用,BGA没有做好,能用就将就着用吧

网友:
   把dvi改成vga不久可以了吗

网友(2011-06-28):
我有块7300GT显示,只有DVI能显示,VGA不能显示,但指示灯正常,,请问是那里问题

网友(2016-06-01):
显示器信号灯是亮蓝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