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 不触发

楼主(2011-04-20):
我手上有这个板子,不触发,,3V5V都有。SUSB#这个信号没有, 南桥换过。IO也换过。BIOS也刷了,就是开不了,挺晕了,各位大哥,有什么注意吗?
不触发

网友:
susb#这个信号抬高之前,SUSC#要先抬高

网友:
南阳维科
的帖子
这两个信号应该同时有吧!SUSC#也没有

网友:
重点查IO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电源检测信号、LID休眠开关信号等!

网友:
rsmrst 这个南桥挂起复位信号要有才行!不然SUSC# SUSB#就不会抬高

网友:
这机器休眠开关爱弹不起来

网友:
EC都满足的话 加焊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