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开机2

楼主(2011-04-20):
技嘉不开机,晶振,C853电压1.9,摘下电池空板开机了,把底座挑挑放电池也能正常开机了,但现在开机进BIOS.(没有CMOS跳线)

网友:
电池座周围的线路有问题或者是电池座  上电池就短路了 把点拉地了 下了就可以是吗?bios脚位有没连锡  然后就很大可能是bios坏

网友:
我说的bios是里面的一个模块坏  你就换下本体看下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没电不会影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