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23在系统里自动断电,有时半个小时断,有时1 ...
SONY VGN-CR23在系统里自动断电,有时半个小时断,有时10来分钟

楼主(2011-04-20):
SONY VGN-CR23在系统里自动断电,有时半个小时断,有时10来分钟,哪位来指点下
断电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遇到过但是没修好也是掉电

网友:
那我们就继续等待高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我那次也纠结了很长时间 最后装了系统好了 也是索尼 但 不是同一型号 不防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不好, 有测CPU温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