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1-04-20):
一液晶显示器,用的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 昨天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机黑屏,红灯.后拆开,换了根数据线,显示正常了.然后装上一开机,又黑屏.查客户数据线没问题.去掉屏线,开电源,显示器白屏三五秒钟就变黑了,灯变黄色.拿一正常使用中的通用驱动板换上去,开电源,显示器白屏,不会变黑,灯变绿色.但插上屏线后,屏幕显示都是条纹,不能正常显图,估计是需要重刷BIOS(没工具). 测客户驱动板,12V,5V等电压正常 . R,G,B,还有HS,VS,这个不知道如何测正确,测电压为0. 请指点一下,这个倒底是虚焊还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再说,在线期待兄弟姐妹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