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USB 故障

楼主(2011-04-20):
T42
故障现象:插U盘后,主机立刻变慢(就象CPU占用率100%的情况)。且不能识别U盘
                 插USB鼠标,灯亮。但是不能识别鼠标
                 排除内存、硬盘、CPU 、系统的问题

USB 信号线电阻正常
USB供电正常
USB接口处信号线保护二极管已去掉

南桥USB 48MHZ、USB OC#、USB BIAS外接元件正常
换过南桥

故障依旧
求解

谢谢

网友:
换一下usb接口试试

网友:
见过电源适配器出问题也有这个情况,估计版主用文雅电源试过,那就要考虑usb接口电容的问题了,吧usb相关的电容换一下把,既然能认,口估计就是好的。

网友(点评):
接口没有电容

网友:
U盘好坏,鼠标好坏,,曾经遇到过一台,插鼠标不能用,把鼠标换到其他机器又是好的,最后一只折腾主板,最后才发现换个鼠标就OK了,那个鼠标质量不行,所以有些机器就认不到,,,,,如果排除USB设备问题,那估计还是南桥

网友(点评):
U盘 鼠标确定是好的

网友:
版主换了这么多东西都没有好,我也只能建议你:
1、换密码芯片,这个我在联想机子上遇到过
2、刷BIOS试试,这个我在东芝机子上遇到过
3、换时钟芯片,也许USB时钟不对。
只是建议,请参考。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又仔细查了查
最终确定USB 48MHZ出问题了
时钟CLK芯片发出的USB_48MHZ,
经过33欧电阻R167,
通往南桥。
该电阻靠近时钟芯片端,电压时钟稳定;
靠近南桥一端,电压时钟时又时无

测R167电阻阻值正常,33欧
焊点加焊,反复补焊
无效

直接更换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