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芝 M300 (M310) 不触发 、

楼主(2011-04-20):
GM965的桥、板号TE1。

EC读取了bios、不能触发
按键有电压、按开机键有电压跳变、EC 95PIN(NBSWON#)也有跳变、、
EC不能发出S5_ON、RSMRST。

查EC所有供电及接地全部正常。顺便量了下晶振、起振了、多此一举哈、都读bios了……

ACIN
3V多点

南桥的SUS电压是用的S5电压,总的来说EC就是不发出S5_ON。EC现在读了BIOS就是啥活都没干、待机电压不用它开启,听一修的意见是让我看有没有掉电阻一类的、我汗、、

店里有一块TE1M的主板、是45的桥、、把这个板子的bios或EC换到45的那块板子上都可以发出S5_ON、RSMRST。

一修换了两个EC了、、

下面怎么修、请各位指点!!

网友:
这个机器是进水机、待机电压都有的、、现在待机是0.003、、、、

网友:
个人认为S5_ON的发出,需要EC和BIOS进行正确的代码交换后才能发出,刷一下BIOS试试吧。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的BIOS狠乱、、我没找到BIOS、、、另外前面也说了、、这个BIOS换到那块45桥的主板上可以发出S5_ON、、所以基本就可以排除BIOS问题、、、、除非一修把两个BIOS刷成一样的了、、但我问过他了、、他没刷、、、

网友:
一个965的,一个是945的,BIOS是不一样的,我修过一个东芝M800 M863的,版号是TE1M的,GM45,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945、、是GM45或PM45的、、、我也知道BIOS不通用、、但是这两个板子极其的像、、GM45的那块板子用哪个BIOS都可以发S5_ON出来、、所以我感觉两个板子BIOS所定义的EC基本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RSMRST是待机时就应该有的,3V左右,不是触发后有的。

网友:
S5ON 对地短路没有,待机正常以后,EC会发出ECPWROK如果正常发出撬开S5ON 开始被拉低了还是本身没有发出,没有继续查EC工作条件,有查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的机器可能会先发出RSMRST、、但是这个机器  待机发出RSMRST没意义、、S5_ON没出来、、南桥就没有SUS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认为ECPWROK是全部S0电压(CPU供电可能除外)OK后才发出的信号、、、

网友:
S5_ON  对地阻止是多少?   有可能是后即拉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地值足够、、明天断开后面的场管看看

网友:
各位高手  那几个信号怎么看啊   我都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这么晚了还在刻苦钻研。

网友:
既然BIOS除外  那EC得条件满足没有   ECRST有没有   我给我个人认为   南桥在促发前   应该有   VCCRTC  RTCVCC  RSMRST  晶振起震    EC在发出 PWRBTN 得时候应该有  RSMRST  这个应该是复位南桥的吧   EC晶振 正常吗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回复、我指正几点、也许有不对的地方、请不要介意、、首先EC晶振不起振是不能读BIOS的、、、第二、你理解的PWRBIN的作用存在误区。

网友:
楼主 搞出来了 说个话啊

网友:
进水机,短路的可能比较大
有些微短路,在稳压电源上,反映就一点点
有时根本就没有反映,有可能瞬间保护掉了

建议逐个断开S5态电压的转换管试试

网友:
跟我前几天修的两片差不多,
这机子有点怪的,你试试换个南桥看看,也许会有惊喜.
可能楼下等下就会有人怀疑:"南桥的待机电压都没有,换南桥会有用"

这机器的BIOS我有上传,你到BIOS版块中搜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超版的回复!  我用示波器点过S5_ON、什么反应都没有 、、有时候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些高科技玩意哈、、过会到公司我把后面的管子拆掉试试、、后面只有一个管子

网友(点评):
有时候负载短路,开启信号发出的时间非常短,用示波器几乎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谢您的回复、、我就是您说的“楼下”哈哈、、南桥现在只有RTC模块有供电、、换南桥不能理解、、、理论上来说不装南桥也会有S5_ON出来的吧?要不我拆掉不装试试?  过会去下您的bios、、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待机的时候会有,笔记本要触发后才会有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绝对的喔、支持网络启动的机器、例如T40、RSMRST待机时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ECPWROK是HWPG经过EC得出的吧!DELAY_VR_PWRGOOD是CPU供电芯片发出的

网友(点评):
嗯、、现在说这些有点早、、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把后面的PQ3断开用示波器点了下、还是没反应、、

网友:
刷下BIOS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搜了下310和TE1、没有找到您发的BIOS、、我要搜什么关键词呢、、、、

网友:
我想告诉你  问题其实很简单  南桥少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把那个脚翘起来试过了、、还是没有

网友:
修到两块同样问题的,就是S5_on不出.待机0.00,有+3VPCU和+5VPCU,RTC也有,打过波波南桥和IO已经起振
IO(原WPCE775CA0DG烧,换为WPCE775LA)和IBM南桥已经换过
BIOS刷了很多版本都不行

所有S5电压没过来...强制拉高S5D也掉..不继续上电
没插显卡板,能触发到0.00->0.28->0.54,然后就->0.3->0.00掉了
插显卡板,能触发到0.00->0.28->0.84,然后就->0.3->0.00掉了...

订了WPCE775CA0DG,等回来换换
M300_GM45.rar        某机上集成的备份

网友:
换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