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必须用原配适配器才能开机吗

楼主(2011-04-20):
一台以旧换新方正R350(无原装适配器)接可调电源待机大电流,本来想打开看下有无短路,发现在D壳标明了这款笔记本只能用原装适配器,不知待机大电流是否与用了非原装适配器有关,有修过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没有听说过方正要原配电源适配器才能开机,待机大电流都有短路存在了,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网友:
绝对美欧关系,查主板吧,肯定有短路点。

网友:
短路了,主板有地方有问题

网友:
R350修过一台,20块的也一样用,不用多考虑了,修板吧

网友:
哈哈,几乎所有的本子都有这么一条

网友:
非经专业人员不准打开机器 。。。。。都这么写 呵呵

网友:
用可调电源一样可以开机啊   那是你主板有问题啊

网友:
公共点以前有问题吧,修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