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组装液晶显示器驱动板鼎科gm2621-lf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0):
组装液晶显示器驱动板鼎科gm2621-lf维修一例,现象 是通电后显示器的指示灯红色一闪一闪的,屏幕黑屏有轻微闪动,实际上就是供电一下子供上一下子又断开,如此反复,不能关机。用别的通用板测试屏幕良好,高压板良好。问题出在这个驱动板上,这是鼎科的通用驱动板,比较容易买到,但是时间紧,没现货,只好修修看。

上图最下面一排黑色底座的插针是插液晶显示器的排线的,右端有3个针是+5v电压针,接在屏上通电后发现电压变化很厉害,万用表上看基本就是零点几v,简单跑线可以发现其电压又下图的一个8脚芯片控制,靠近大电感的那个,型号是act0406,是个电压转换ic,这个芯片不好找,没有也就算了,正好手里有以前拆下的费板,有个一样的拆了个装上就ok

网友:
这是一个降压型开关电源电源管理芯片,内置开关管和震荡部分、稳压部分,大家都知道

网友:
转换5V的电压...

网友:
12V 转 5V的电源,,

网友:
它的真实型号是什么, 0406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转换出来的电压带不起负载,导致一闪一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ui 对,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0406坏,手上没这型号,暂时放一边

网友(2011-09-22):
哦,这样啊,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