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7002彩显电源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1-04-20):
3842+K2638电源不启动,没有什么原件明显坏的,
3842 1脚0.4-1.1V跳动,2,3脚0V,4脚0.1-0.3V跳动,5,6脚0V,7脚12-15V跳动,8脚0.5-0.8V跳动。
全部换新,次级没有短路,还是不启动,空7脚电压有51V...
试过用通用模块上,可以启动但图像很大又暗。
请师傅指点。。

已解决,是8脚的电路中的二极管不良,代换正常启动。

网友:
保护了,,8脚明显不对,,

网友:
后级有短路没,测了没有,比如行管呀,整流二极管呀,正常的话就换下7脚那个电解电容看下

网友:
后级没有问题,7脚电容换了,也不行。
试过用通用模块上,可以启动但图像很大又暗。

网友A:
通用模块频率不同步,不能用的,量了0.几那个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模块频率不同步,不能用的,量了0.几那个电阻吗,

3。6脚电路的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8脚要是跳变的话,就查后极,在换个2638看看。就是后极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3842+K2638电源不启动,没有什么原件明显坏的,
3842 1脚0.4-1.1V跳动,2,3脚0V,4脚0.1-0.3V跳动,5,6脚 ...

从“用通用模块上,可以启动但图像很大又暗”,很可能是包有不对,建议你把行电路断开,接假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8脚要是跳变的话,就查后极,在换个2638看看。就是后极短路。

10000%把握后级没有短路,因为我用通模块代换证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0%把握后级没有短路,因为我用通模块代换证明的。

没有短路,就没有过流的情况吗?你用电流表测量一下看看行电流有多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