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电池不充电,充电电感没有电,平时不充电的,电感都有电

楼主(2011-04-20):
DELL D600电池不充电,充电电感没有电,平时不充电的,电感都有电,有谁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吗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你这样描述,估计没有人回应你的。朋友

网友:

DELL D600电池不充电,充电电感没有电,平时不充电的,电感都有电 ,都有个11V左右,现在我手上的充电电感是一点电都没有,电池,适配器都换过,IO也换过两个全新的,充电芯片也换了,充电的地方各个电都到了,电池那一块的电都没有

网友:
楼主有两个意思:一是手头上有台DELL D600的,现在是充电电感没电,电池跟适配器跟IO都换过了还是没有电。二是说其它正常的机子平时不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感都是有电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充电检测电路是否已经检测。

网友:
楼主说的现象,不太好理解,,按5楼所翻译的意思,那你可以查充电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实在是有点乱啊!

网友:
是五楼的那个意思,,IC量过了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看看中间那跟针孔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跟你这个一样的本,电感才5V左右不充电,郁闷死了,正常电感应该多少V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