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蓝屏,头疼。

楼主(2011-04-20):
IBM X31,老机器,客户反映蓝屏,代码8E,发现有个内存槽稍有松动,固定后重新装系统烤鸡1天无蓝屏,客户买根内存走了,过两天又过来,还是蓝屏,代码8E 50,测试硬盘内存均好,但是开机卡在LOGO界面,BIOS正常能进,QIUCK BOOT也能进,进去选择硬盘启动才能进系统,但是进了系统也正常。实在头大万分,硬件方面的可能性真的不大,请问IBM老机器是否要用正版或者硬装版 的系统才稳定?实在不行试试看硬装了。

网友:
内存换成  原装的试试,用软件测测。

网友:
内存测试没问题的,用的自己的内存,客户的内存全部卸掉了。

网友:
先用一根上好的内存测一测,这种代码也不一定是内存本身,怕就怕在那个槽耶!

网友:
加焊南桥吧!dbm档logo

网友:
我感觉也像南桥的问题

网友:
装了硬装版 的。居然只有番茄的。装完不久继续蓝,E1也出来了。也有想过做南桥,但是机器现在是亮的,怕做了之后就不亮了,实在是没法交代啊,诶,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