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问题 开机后三分钟黑屏

楼主(2011-04-20):
我这有块主板 二敏UP945PLNS的 开机后三分钟就黑屏 侦测卡上是FF 确定是主板问题 具体是什么原因? 供电单元有问题 还是北桥有问题?
这破板子还烧了我一块WD800JD的硬盘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
开机一直到你所说的三分钟这期间,,有没有跑码呀,如果跑码了,为什么说是FF,,
如果没有跑码,,又谈何三分钟后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一直到你所说的三分钟这期间,,有没有跑码呀,如果跑码了,为什么说是FF,,
如果没有跑码,,又谈何 ...

侦测卡插在上边开机后 一直闪 直到主板启动完成 侦测卡停到FF不动 然后机子正常进入系统但是进入系统后不管停在桌面不动还是跑测试软件 都是三分钟左右 显示器黑屏 其他的如风扇 电源指示灯一类 全部正常 不知这么说你明白没有?

网友:
刷下BIOS程序

网友B:
没有遇过,是不是胶干了,散热不好啊

网友:
查查信号  好好查查 供电管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过,是不是胶干了,散热不好啊

温度正常 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烧硬盘是不是哪个地方有短路现象啊?

网友:
你说的前后矛盾,又太模糊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短路问题。

试试板上有没有烫手的地方

网友:
估计NB有问题或者是电源IC有问题

网友:
散热的事,用触摸法,看看哪个东西热?

网友:
山热问题吧

网友:
NND  ,不知道故障的同志不要乱说好不好。你那是误导LZ啊.也是误导其他同志...

网友:
一般是供电问题,先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