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sl400碰到怪事情

楼主(2011-04-20):
故障是花屏,外接不显,估计是显卡故障,拆机重做显卡后外接一切正常,内屏不显示,没装硬盘按fn+f7切换键也不管用,以为显卡没做好,重新加焊依旧内屏不显,无奈换个显卡还是一样外显内不显,仔细查看显卡周围无掉料,且显卡的工作也都正常,就是屏幕死活不显,用示波器打lvds接口上的差分数据线无信号,屏供电和高压条的en信号也没有产生,考虑到外接显示,显卡和显存应该没什么问题,死马当活马医装上硬盘进系统按fn+f7,哈哈 显了,真是郁闷,头一次碰到这种事情,提醒大家碰到这种故障后一定外接显示器进系统切换(装上cmos电池可保存),别再打显卡的主意了。

网友:
头一次遇到学习了 顶你一个

网友:
会是这样吗?有一个日立机器,也是这种情况,外显屏不显,最后放弃了。不过没装系统试,该不会也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明白!不显示和系统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共享

网友:
一般情况下,把coms放电一下,默认都是以LCD为首显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少,有时也会有的,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极少数,一般情况下拔出外接后内接应该会自动切换过来的。

网友:
这种事情有但也少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可以刷个BIOS,内显就应该正常了,可以不用进系统切换

网友:
我也遇到一例这样的,后来抱着试试的心理,进系统切换一下好了。。这年头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啊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的很少  呵呵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