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忙给看下

楼主(2011-04-20):
升级P35-E的扳子,故障现象开机风扇全转(显卡风扇转),显示器无反映,今天买了负载测了下电压,CPU到南桥6个点均为1.19V、数据线全部1.18V、VTT1.18V、核心电压0.92V、PG无信号、复位0.21V。内存各项数据正常,请师傅们给分析下,PG无信号怎么查?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 桥拱电 有没有啊 多测测基本主要的供电

网友:
PG信号是由南桥发出,需要有2大条件。1是全板电压都正常,2是Vcore电压正常。Vcore正常后PWM芯片会发出一个PG给南桥,南桥在所有电压都OK的情况下返回PG给CPU。

网友:
回楼上两位师傅!南桥供电管的D极3.35V、S极1.23V、G极3.35V,北桥供电管的D极1.23V、S极1.18V、G极3.45V,内存供电3.3V、核心1.78V。请两位师傅再给分析下。vcore电压不会测请楼上师傅指点下,该怎么测?是那的电压?俺是小小白!师傅们别嫌俺罗嗦!嘿嘿!!

网友:
换回原来的东西就好了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换什么东西呀!

网友:
跑码卡,没有吗,看下跑码没。

网友:
桥虚焊的多,先加焊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板子是P3的还是P4的,上SD内存的吗,怎么内存供电还有3.3V啊现在。

网友:
把问题说详细点吗
好判断问题啥

网友:
回楼上各位师傅!是P4的。
PG那条线去那了?全板上所有元件俺都点过,就是没找到去向,是不是线断了。

网友:
时钟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先查各供电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

网友:
这板子南北桥附近的很多铁片电容对地只有20几欧,看来俺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了,俺这水平修不了它!!谢谢楼上各位师傅!!

网友:
不好意思!俺扫描的图片太大传不上去!只能压缩才能上传!

网友:
师傅们!给看下那张图!

网友:
师傅们!俺是好不容易 才找到那条线的,那位师傅给看下吧!

网友:
PG信号找不到,用万用表走线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PG信号没找到!哪个8脚运放5、6脚对地,3脚连的电阻及向下的线路好象都不对,师傅们给看下到底该换哪个器件?

网友:
看你说得,我头有点晕。。先电压再PG,,看下哪组电压没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PG你要查可以从源头,电源头第8脚走线查起,看中间有无短跟或断线

网友:
就图上最下方的MOS管的D机与ATX电源一脚相连,一路去南桥方向,同时又去了北桥上方的358运放那,3.35V电压到了中间一个小芝麻管的G极,再向上就不通了,再向上到358运放那块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
对不起!是ATX第12脚连MOS的D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