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ntel原装主板1117只有1.9V的电压

楼主(2011-04-20):
一插电源就开机。而且无法强制关机。 摇动电源的P420针有时可以正常开机。 开机后直接进BIOS而且按F10的时候提示
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tion.

网友:
20针的电源接口,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
刷BIOS  不行 在请高手

网友:
意思是  关掉电源并重新跳投在正常模式的位置。 看看条线帽什么滴

网友:
报的好像是跳线跳错了吧,仔细找找有没有什么跳线没有在正常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