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地买了本显卡维修书求解

楼主(2011-04-20):
我在基地里买了一本显卡维修书来学习!看了后发现在实际的维修中有些并没有些如书中!所以上来求解! 这个测试结果是我自己改的(不是真正的测试结果用来做比如的方便些)。但是在维修中确实碰到过此问题!图中的123 这个错误是FBA 0 - 31  的错误可以说是显存的问题吗?那么456这个错误是哪的问题呢?还有789这个错误又怎么解释呢?或者说其中有个错误是GPU报的错呢?这些错误能告诉我PCB上有掉件吗?这些报错的含义书中没有说!
其实我就想知道这里的 123  ,456  , 789    这三组错误具体是什么意思!方便我以后的维修!还请大家多多的指点哈小弟我!

网友:
还请高手们多多的指点哈!

网友:
应该说的  显存的地址线吧

网友(点评):
搞学问不是用猜的。地址线出错会整个区报错,造成大花。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些地址线的含义相同吗?

网友:
显存都一样    肯定一样了          不过  不用管它          只要测出那个显存坏了   都可以了。

网友:
那么测试出来后只报456这个地址错误!是不是就能判断是GPU虚了呢?

网友:
你图上的内容并不包含错误位,你截图不完整。图中只反应出有123个读取错误,456个写入错误和789个未知错误。通常MATS列出的错误位是如A12,C23这种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这图是不完整的(这是我自己改编出来的)!请问这种写入错误是GPU虚了导致的吗?

网友:
那个不是错误的数据位。你看书没看懂啊
要看下面的一行:
..........failing bits
A32 A43

网友:
在哪买的书呀,俺也要买来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地就有卖的!39不是很贵!

网友:
买书
能邮购过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出邮费!

网友:
我想问一下 基地里那书里都带了软件么。

网友:
書內也包含了測試軟件,可說是相當方便的

网友:
也要搞本书回来,看看了

网友:
LZ太不用功了可惜了,39块要打水漂,我都没舍得买。

网友:
光盘中有没有那个显卡 的批处理软件 ....有的请发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显存的数据位出错,就图上所示,它是张128bit 的显存位宽,分A和C两通道,出错位是A通道的0到32位之间,123456789就是表示出错的具体位置。如果只有四颗显存芯片的话,这个显存在右边竖排例的从上往下数的第一颗!!数据位出错不能确定是显存或者GPU出错,必竟它是连着两者的,如果出错位很多,每颗显存都分布有的话,GPU可能性大,如果像图上的这样,就是显存可能性大了。

网友:
把抽烟 喝酒 的全省下来。就够了买书的了。既然抽烟喝酒舍得,买书为何舍不得。

网友:
我书加光盘转让,50包邮。包指导。呵呵。好书,不过A卡讲的不好,也没必要去弄了。

网友:
帮我修好了几百块显卡了。不错,感谢迅维网了,修显卡最好配个BGA返修台

网友:
read error,读错误。write,写错误。unknow error,未知错误,并不是显存定位。一般坏显存多为读写错误,虚焊多为写错误。未知错误我还没见过。

网友:
呵呵,楼主,看的信息不对啊!!报错的信息可能在下面了!

网友:
楼主 我问一下 你那个显卡测试程序是怎么调出来的 我有一张显卡测试程序光盘 不会用哦 也是基地买的 说是纯DOS 程序 可是我对软件一窍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