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不触发……

楼主(2011-04-20):
IBM R50 主板插上可调电源有0.02的电流,按开关没反应拆开板子一量J22进来F2 Q34 输出16V 正常工作Q36处有16V输入输出为15.6V 查控制极电压为9V 此处电压要高于输入电压Q36才会导通,接着往下量得L4对地阻值为20欧感觉不正常肯定是短路了,结果把L4一端撬起再量不短了阻值为147正常了,然后再量USB 接口中间两条线有一边阻值也偏低,怀疑是南桥挂了,但是不是很肯定接个2.5V 直接加在L4的短路端一上电摸南桥好烫啊!直接换掉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3再量3V 5V出来了按下开关能触发了,上CPU内存接屏亮机了……

网友:
第一二张图重复了~~~

网友:
2.5V可以直接用---直流稳压电源代替?看来我还是太菜了。都不知

网友:
是J24..  再量USB 接口中间两条线有一边阻值也偏低,怀疑是南桥挂了,但是不是很肯定接个2.5V 直接加在L4的短路端一上电摸南桥好烫。。 这段话 不是很理解 能解释的清楚下吗? 我是菜鸟。我刚学到这个。。。

网友:
我再问下哦。。请问你从哪里接了个2.5V的。 L4应该为3.3V的啊。 你接一个2.5V的。。不懂你的维修理念。。。

网友:
应该是那里正常时是2。5V的电压再接个上去看看是不是桥挂了呀。。

网友:
此乃烧鸡大法,呵呵

网友:
到底什么是烧鸡大法呀?有谁能完整的描述一下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