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系统求助!

楼主(2011-04-20):
故障: 开机0.2   南桥没开电   去下南桥掉了 5  60 个点
   解决方案:   换了一块新主板!
   装系统   带解压那里过不去      换过硬盘

网友:
系统换过吗,实在不行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点评):
试了 装 WIN7 都不行

网友:
老兄你内存换过哇上次修到一机器尽然内存问题

网友:
BIOS设置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南桥掉点了不是可以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6 70 个怎么补!   又换了张板子解决问题

网友:
换条内存吧。不行再换块板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模式要改一下吧!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块板,也是同样问题。解压过不了是DV3000的,头疼呀!把外设去除也不行。。。

网友:
你试着把外设芯片去掉看下,这样的问题我有修过。。。网卡,PCI,声卡。。。。。。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模式把模式改成ide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的现象应该是蓝屏重启。

网友:
如果确定换的主板是OK的话,那你就要从客户硬盘,内存,CPU等除主板以为的方面着手了,系统也试下多换几个,最好装WIN7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