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触发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1-04-20):
接到机器按开关可以触发不显示,拆开来各大电感一量不短路阻值正常,加电量电感PL11 PL10无电压这两组电分别为1.05V 和1.5V 是由8743输出的,打开图一测输入均正常PD30 PD31都有3.3V过来但是到另一端被拉低,怀疑是8743坏了,直接更换OK !

网友:
对啊,直接代换法就修好了,也太没什么讨论价值了吧

网友:
维修都是这么简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