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不知道是哪儿温度高还是怎么低,CPU总是满载

楼主(2011-04-20):
机器配置CPU PD820
2G内存
7300GT
主板是p5pl2-e
从上周气温上升开始一天比一天卡的严重,不过屋里温度估计也就20度左右
cpu温度开机44度,满载的时候54度
这个温度对于PD来说应该是很正常了吧,不过冬天开机待机30多度的时候玩着就不卡
但是基本上满载的时候CPU温度都在52以上,中午气温高的时候开个优酷看个高清视频都卡的很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显卡没问题,换了个高点的显卡问题依旧,显卡温度也就40来度,系统重装了也不行
cpu风扇平均转速是2150 是红海Imini 风扇也清理过,硅脂重新涂过,难道是硅脂涂太多了?我都是一管直接挤中间,然后扣风扇
主板是华硕p5pl2-e
有人说是电源的问题,我下了个主板的检测软件,里面有显示电压,有个截图,我不太能看的懂

这个软件是pc probeII  中间还有过一次警报 [04-20-2011 at 05:43 pm] Vcore 电压 不正常, 0.01 V

网友(点评):
"我都是一管直接挤中间,然后扣风扇",这样做有很大的问题,导致散热不良。正确的做法是:把硅脂涂抹均匀,薄薄的一层,然后再放散热器。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引起的,你换一根内存条试试

网友:
pd的CPU就是这样,发热量太大,换了吧,到二手市场换个别的CPU要不了多少钱的,PD的伪双核效果还不如单核的效果好,只是酷睿的试验品

网友:
内存换了两条同学的
问题依旧

网友:
别老搞个这些个硬件检测的     自寻苦恼! 没用反而增加不少麻烦!

网友:
CPU风扇呢?

网友:
看楼主的提示,应该与温度有关系的,冬天不卡,你弄点好的硅脂换上试试看。

网友:
cpu100%  还会和系统有关系的  中毒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都重装了,木马病毒都杀过,没有
反正天气一热就容易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扇我应该描述了吧,平均转速2150    而且清理过灰尘了,硅脂上了好几次

网友:
U发热大,风扇短时间转速降低,有堵转现象造成散热不良,而后U降频

网友:
cpu这点温度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关键是cpu满载的问题,感觉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温度很正常,就是不知道你那电压稳定不,有没有跳变

网友:
硅脂涂多少次是次要的,关键是风扇和CPU接触是否良好。
系统装过多少次也是次要的,关键是能确定系统里没有病毒。例如分区表病毒一般是杀不掉的。

网友:
再看看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指的是我所接的电压么?
应该没事,是学校的寝室,同学的机器都没问题
现在寝室里面同学的AMD3500+   7100SE的机器都比我牛了
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分区表不敢确定,但是系统里没有病毒是可以确定的
而且确实是随着气温升高满满变成这样的

网友:
内存太小了!

网友:
电源换个看看,上次解决了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CPU的占用率是怎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机箱里的电源电压输出稳定不?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快产生坏区啦,查下硬盘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你做个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cpu?满载啊
卡的时候必然是100%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开玩笑吧?2G内存就开个优酷视频还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满载可能就是卡的原因。这种问题软件的故障占绝大多数。用资源管理器看看什么进程占用CPU资源;进安全模式看看CPU使用率如何等等帮助判断。祝你早日修好机器。

网友:
看是否CPU座没压紧,775主座子经常出现导热风扇装配不对而导致散热有问题。把散热风扇换个位置看看。实在不行,把主机挡板拆下来,PD系列功耗大,夏天经常温度高,我的是PD805,夏天基本上主机侧盖是打开的,不打开的话主机用手感到很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会是内存的问题。  他说内存是2G的。    我觉得可能是系统或者是风扇没压紧CPU。

网友:
其实打开任务管理,看看是哪个程序站用了CPU 关掉就可以了,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PD的温度 本来就是超高的  不知道 夏天 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大哥们看好我的主贴,只开一个浏览器软件,打开个优酷视频就满载了,关了浏览器必然恢复,但是这啥都不能开了?这两天气温又高了,网页多开几个都会满载了卡
单独运行个魔兽争霸,800*600都卡的一动不动

网友:
回复 网友I:

关键是cpu温度不高啊,卡的时候满载了才54,5度
对PD来说已经很正常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检查
以前问过一个朋友他也怀疑过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想我的描述已经非常清楚了,不知道为什么你能看不出来是网卡还是什么单机卡
必然不是上网卡,难道网速慢还能引起CPU满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换了个同学的机箱电源
问题依旧

网友:
如果不开浏览器,不看优酷,做点其他的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觉得还是你的系统可能性大些。或者是显卡驱动?
硬件问题很少会造成卡的。
另外,优酷的服务器慢,也可能会造成你播放的时候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他别的都不开,单独开个魔兽争霸,分辨率调整到800*600都卡的不动,不过把游戏切出去等半分钟就好了,然后玩一会儿了又卡的不能动
显卡换过一个问题依旧,内存也换过试了试不行,电源也换过了不行

网友:
对了,你用软件测温度,有没有进BIODS看过CPU温度和电压?如果没问题的话,最好你借个CPU来试试吧。如果你的硬盘里没重要的文件的话,还是建议你先完全删除硬盘所有分区,再重新分,并且分区大小不要和原来相同,系统也最好不要用原来的。CPU的散热硅胶不需要很多,弄到CPU座里面反而误事。
你看看哪个比较简单哪个可能性大些,就先做哪个吧。
INTEL的CPU坏的很少,但也并不是没有坏的。
如果有结果了,最好上来发布下。
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 你机子配置不是很好,那就不要 玩游戏了,实在不行,吧系统重新装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H:

再不好也不至于PD820加2G内存7300GT显卡连个800*600的魔兽争霸或者跑跑卡丁车都运行不了吧?

网友:
ccjy
的帖子
bios里的电压我到没注意过
只用软件看过电压
一会儿我去看看去

网友:
跟你说了,问题出在CPU上,换了CPU一定好,PD本身就是发热大出名的,而且PD也是伪双核,效果并不好,换个CPU就OK

网友:
说电压不稳的还有让作南桥的都是扯淡,你们了解PD吗,在这乱指导人家,板子搞坏了你们赔不

网友:
topcookie
的帖子
你的意思是CPU出问题了还是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CPU本身品质出问题了,因为PD就是这样,发热量太高,自己老化很快,建议换775针的单核用,便宜还不容易出问题,实际测试中PD并没有多高的性能表现,很差劲的CPU,换了吧,免得再把主板CPU座搞空焊了

网友:
看看显卡,图片的动画是会卡一点的

网友:
pcwxl.com
的帖子
我主贴里写的已经很清楚了,显卡换过一个,问题依旧

网友:
换个大点的内存条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的故障现象和楼主类似,电源问题,cpu供电不对。楼主故障解决了没,出来分享下

网友:
我有一块t5500的u 现在是空着的 是以前从联想机器上面拆下来的 说这个不会禁止吧 要是禁止我就不说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换个CPU就好了,别的换什么也不好,你的可能也是U的问题!!

网友:
PD820这粒CPU很垃圾的,曾经买过个盒装的,从开始买来用一直都不稳定,换内存电源显卡什么的都一样,一直都没怀疑是CPU的问题,直到用了1年多故障变的非常频繁,才拿CPU去换换看,换了后一切OK。

网友:
建议你用 Super PI Mod 1.5 或 Stress Prime 2004 测试下CPU
Super PI Mod 1.5
Stress Prime 2004 v0.40汉化版.rar
Stress Prime 2004
Super PI Mod 1.5 中文绿色版(测试CPU稳定性的工具).rar

网友K:
建议你全盘删除,重新分区后装系统试一下,你的CPU占用100%应该是硬数据错误造成的
只重装系统是不行的,也可能是其它分区的数据造成,还有可能是分区表的问题
所以建议你重新分区。

网友:
使用率100%啊,开机的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时是哪个进程占了那么多,先排除软件问题咯,

网友:
问到现在也没舍得换个CPU,那你就还用占用率100%的吧,慢慢享受

网友:
换风扇,降温吧。

网友(2011-08-06):
现在我连CPU也找来俩试了试,一个是赛扬D 一个是赛扬什么忘了,优酷放个视频依旧很卡
电源也换了一个,问题依旧

网友(2011-10-10):
检查主机板CPU旁一排的电容爆漿或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