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整机无电的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11-04-20):
电源故障: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的电源简单多了,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IC,整流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网友:
我修了一个显示器的外电源,通电一测有12V电压,非常高
可是接到显示器上不能用,现象为:外电源的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显示器不工作
好像电压不稳,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属于高压板供电电路问题.重点检查12V供电(保险丝F)和3V或5V的开关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板坏和按键板严重漏电也会生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上的仁兄不妨将外置的适配器电源里面的电容换一下呢,这种现象有可能电容漏电或失容,另外不妨换一个外置的适配器电源试一下来确定故障的所在,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可是你发错版块了 想分享液晶经验的资料发到液晶板块谢谢

网友:
已经确定故障就是这个外接电源适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