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整机无电的驱动板维修方法

楼主(2011-04-20):
驱动板故障: 驱动板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先查12V电压正常否,跟着查5V电压正常否,因为A/D驱动板的MCU芯片的工作电压是 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 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检查5端稳压块(常见型号8050SD—LM2596—AIC15-01等).
另一种可能就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的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的元件后,5V能恢复正常,故障一般就此解决,也经常遇到5V电压恢复正常后还不能正常开机的,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MCU的程序被冲掉可能会导致不开机,还有就是MCU本身损坏,比如说MCU的I/O口损坏,使MCU扫描不了按键,遇到这种由 MCU引起的故障,找硬件的问题是没有用的,就算你换了MCU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MCU是需要编程和写码的,在没办法找到原厂的AD驱动板替换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通用A/D驱动板代换如:151D或161B等.

网友:
现在大部分的LCD都将开关电源内置吧,楼主说的这些很基础,还是感谢分享经验。个人觉得液晶显示器维修没多大的难度。PS:楼主好像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