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新怪问题大家都进来看下吧

楼主(2011-04-20):
今天下午5点多接了一台HP CQ40的机器插电待机0.03。这个机器是开机后才有3V 和5V吧?开机上电上到0.07就不动了,然后简单的测下就报价格了·等待明天去修··我看了各位发的帖子都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所以就发个帖以便以后别人遇到这问题也好找。

网友:
BIOS问题  刷个BIOS

网友:
对了·····当时我问了客户··他说这机器以前出现过不开机,然后他说他把电池拔掉了就又用了20多天··当时就没有问他拔得是那个电池···是用电的电池还是纽扣电池··但是我拆开机器的时候CMOS电池是拔掉的···我想应该他自己吧CMOS电池拔掉了

网友:
可能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