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 400 显示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1-04-20):
这机器以前修到过电容坏保险断的……今天这台拆机一看是LDE的屏量了一下屏上供电都有,主板上应该没问题拿一张好屏一换好了,还以为就是屏坏了再把它原来的屏插回去亮了也是好的……郁闷客户就在旁边看着的也收不到多钱了最后只得收个拆机费郁闷!

网友:
屏线松了把

网友:
屏线断 或者   接口虚焊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接口问题吧,多次插拔把接口清理干净了

网友:
桌面上放满了杯具。。。。。。。

网友:
就是屏线松了~~~一般这样的机器换屏好了就给他换屏~~怎么只收个拆机费哦~~~直接跟他说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