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换主控后 怎么提取数据

楼主(2011-04-20):
U盘换主控后 怎么提取数据

网友:
呵呵,换完主控一样要量产,量产完了数据还是丢失
听说PC3000的UDMA可以做到直接提取U盘数据。。。

网友:
你要换一样的主控才可以直接读出来的,那样U盘也好了

网友:
不需要量产的,量产就不行了,那样数据就没有了,那你就做不了数据恢复了,

网友:
找个数据恢复的软件~~直接恢复出来就是了~~不会太麻烦

网友:
要想要数据,你可以找相同的主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相同的主控

网友:
5楼你真强大。。不解释。。。

网友:
楼上几位没实践过不要乱说,我的方法是这样的:
把主控换掉后,要把客户原来的储存芯片拿掉,找自己备用的一片闪存,安装回去,量产,量产完U可以正常识别后,把客户原来的储存芯片装回去,一般数据都可以读出了。
上面的方法是换板,没描述清楚,不好意思。
换主控是不用的,直接可读取数据

网友(点评):
不需要量产...

网友:
不需要量产 ,直接换一样的主控即可...最好是拿好的可识别的板,然后坏FLASH存储芯片放到OK的板上.

网友:
我是不明白的    没有 换过   呵呵  真想试一下 哈哈

网友:
坏FLASH放在OK的板上,还是读不出数据吧。我的理解是把好的flash放在OK的板上,最好是好板和坏板是一样的。条件是FLASH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太有才了 ··

网友:
找同样的主控,最好找同样的U盘把闪存颗粒换过去

网友(2011-05-30):
用软件提咯 要不还能用什么提

网友:
换一样的主控才可以直接读出来的